本本屏改液晶真的很麻烦吗,修到吐血

楼主(2010-10-01):
好像是飞利浦的屏,1440*900    屏型号如图,用乐华2025L和本本高压条刷程序,都是白屏,屏供跳线5V,不行,跳到3.3V也不行白屏,程序刷了三个了论坛上朋友上传的是!!!!我用的是通用屏线,单八位和双八位我都试了不行,真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还是程序不对??????但是测屏的上保险是好的,供电角也有电压!真不知中何下手了!!!!!!!!

网友:
屏坏了。。即使程序不对也会是花屏什么的,这个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换面刷写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是1280 x 768的,供电应当是3.3吧,不知道你使用5V时,会不会当时把屏电路烧了呢,,

网友:
用单六的屏线,把后面两根线剪断,一般只会花屏的程序不对的话,不会只会白屏。

网友:
建议用GM2621免程序万能驱动板试下

网友:
白屏应该是你电压跳错屏坏了。

网友:
如果你会压软排线的,我卖个屏给你。屏电路是完好的。LCD屏已坏。

网友:
白屏表明你的屏已挂!程序不对怎么说也不会白屏的~

网友:
检查一下屏上的升压和负压电路。这种一般是屏上的电压变换电路有问题。屏IC也是有可能的。应该不是软排线或屏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屏线不对,程序不对,都有可能白屏
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呢

网友:
如果屏没坏的话肯定是屏线用错了,还有屏供电是3.3V

网友:
我也试过一个IBM的。也 是白屏。装到本本上又可以正常显示。到现在都没有搞好

网友:
r看屏的 保险有坏没?保险坏了 100%白屏
再就是 屏是单6的  量一下供电脚 别屏线方向错了,有的线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
屏线都用错了

网友:
笔记本点屏要点:
1。识别屏接口,正确选择屏线
2。正确设置屏电压,笔记本屏大部分都是+3.3v 极少部分是+5v
3。选择正确的程序或者兼容程序
根据长期工作经验 在屏好的前提下点屏白屏的大部分都是屏线选择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