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J 短路!

楼主(2010-10-01):
ASUS Z99J 故障是这样的,一插电就短路,我检测 了一下,发现原来是CPU供电管短路了,取掉后再插电不短路了,但是CPU供电芯片很热,也就是说我都还没有开机那芯片就很烫了,我测量了一下3V 5V 都没有电压,只有按开关后才会出来3 V  5V,但是CPU供电很热,我打算把CPU供电芯换掉,因为在插电不开机的情况下这块板的CPU供电芯很就热了, 不知道这种维修思路对不对?请基地师傅给思路!

网友:
量每个角,看待机是否电压就来了

网友:
我想知道这块板的待机电压,是开机后出来的还是不开机一插电源就会有待机的?

求!

网友:
插电就有,cpu供电芯片估计也挂了

网友:
可以是吧?仔细量量吧

网友:
3V 5V是按开关后出来的 CPU供电发烫应该是电压不对,不行就先换一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