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0-01):
第一次加粉后,打印有许多地方是空白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加的是三星的碳粉。也给清零了。
三星

网友:
鼓芯檫一下。或者刮板调整

网友:
应该换鼓芯了吧,是有规律的吗

网友:
听说三星4300第一次加粉,要在主板上换一个芯片,鼓上再换一个4200的芯片就行了,以后加粉就照4200的加粉就行了,电脑识别打印机成4200,扫描为4300。具体情况网上有很多说明。还有就是三星4300第一次加粉,最好别加,不成功的话,还浪费了自己的宝贵时间。

网友:
都还是鼓出现问题的,再拆开来装过啦

网友:
我在网上看到有破解了,试过可以用

网友:
三星 4300 加粉要换鼓的芯片,没有换芯片就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