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hp V3500三合一桥问题。急(已修复封贴)

楼主(2010-10-01):
hp V3805AU 的机子 mcp67m-a2 的桥从植完桥后。第一次开机都会显示。关机在开就不行了电流为0.77a左右。。机子cmos拔掉冷机一段时间在开又行了。关机在开又不行了nn
修复

网友:
第2次开的时候什么症状啥,电源时钟复位,SMBUS,正常否杀

网友:
发现此机还不能重启动。。一按键盘热起动也会不显示。但电流还是为1.5a
此机一定要把cmos电池拔掉过一会儿在开机就可以显示。。关机或重启就不显示了。。
求高手们给个思路谢谢。
人家说 hp 三合一桥难做。。。。。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确实如此,我现在有一台HP V3000也是三合一的,AMD的CPU,开始是不触发,有待机,换了那个三合一的桥后,可以触发,电流上到0.7A就上不去了。还在研究。。。。。。。。。。。。。。。。。

网友:
直接换板,别浪费时间了。哈哈

网友:
很多机子用MCP67M-A2芯片,做芯片BGA的确不容易做好,是为什么呢?请这方面的高手指导下,不胜感激!!

网友:
mcp67不好做 确实

网友:
MCP67确实不好做,各位高手给点指点

网友:
曾经做过三个.三个芯片都是新的.人家工厂测试过是好的.但做上去就是不行...后来那泰国客户连芯片都不要了.

网友:
没有焊好。这桥没有焊好还会造成没有声音。

网友:
是桥没有做到位,这桥不好做

网友:
LZ。重做部题解决没!

网友:
俺修得不多,只修过一台,作了两次桥,OK

网友:
我修一台华硕Z99D的笔记本也是用MCP67的一样的问题。后来换了MCP67也是不行。最后只有换了主板

网友:
换颗新的温度控制好

网友:
这种桥做无铅温度控制不好就挂,所以一般都是有铅,但是此机发热不是一般的大,做有铅又撑不了多久

网友:
就是温度没有控制好,这个桥对温度很敏感!
在换桥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其实也不是很难搞,值下0.5的有铅球做上去基本上都可以OK,再不行就要考虑换一个

网友:
这外桥是不好做,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桥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我前两天做了一台HPV3000的 也是这样的 换了两个桥都不行 最后换板了 郁闷

网友:
我遇见2个z99d好一个

网友:
我修过几台Z99D HP V3500 ACER的等十几台就一个Z99D的不知道怎么的拆下把桥拆挂了,换个就好了,其他的都能重做好

网友:
先值球如果不行,换主板,换新桥也不一定行的,比较麻烦

网友:
我的焊功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做桥都很少失误过。。。。。。

网友:
换个测试版的芯片就能好.不要买新的,新的不兼容.

网友:
这个桥很容易坏,我做过两个都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想都不用想了,肯定桥问题……那种三合一和G6150也差不多,极不稳定

网友:
基本上那桥都需要买了以后进烤箱里面呆几个小时

网友:
那不是什么三桥合一,那只不过是南桥罢了,现在很多机器都没有北桥了,北桥的功能直接由CPU掌管了,现在的I7的CPU就 直接控制内存和显卡,这样运算速度就快多了,因为不用经过北桥。AMD的CPU早就有这功能了。不要以为这是南北桥集成在一起,

网友:
机子修好了。我定了块测试的芯片换上去就ok了。。谢谢大家积极的发言。。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
我也遇上好几台有些做好了,有些植珠也不行,还有的做了之后就不加电了,又买不到全新的

网友:
楼主换个试试

网友:
再从做一遍桥 这种桥不好做

网友:
芯片耐温低,我按照无铅曲线做,做显卡成功,在同一片板上做桥,桥挂了,因此得出结论,做的时候如果听到轻微的声响的话 桥100%就挂了。

网友:
看来这芯片的确难做呀。。。。。

网友:
哎呀 我现在也有一台 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开机不触发 加焊了一下桥 后来就好了 过了几次又出现偶尔开机之后 不亮屏的现像 ,只有取来植珠 管了几天 冷机的时候开始 一切正常 多开几次之后就会在windows画面过一 就死起 了 打算换桥了 不知道能不有成功 前途一片渺茫哦

网友:
三合一的桥发热量大,难做不说,做好了也不知能用多久。估计还是桥问题

网友:
换桥 这桥还蛮好换 不需要量担心

网友:
是AMD的CPU、么,换个CPU试下

网友:
这种桥温度要控制的很好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