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02A的pg脚

楼主(2010-10-01):
请问一下。在RT8802A没有看到常见的pgood引脚。请问哪个脚有pg这个功能阿。谢谢

网友:
1脚就是啊 PG型号到了这里叫EN了

网友:
1.2脚  。好像都是

网友:
一脚是开启核心供电的信号,2脚是cpu发出的pg信号一般是给时钟ic的。。。

网友:
2脚是PG他须要VTT做上拉。

网友:
我认为2脚是

网友:
请问技术小组。2角需要的vtt上拉是由1脚提供的,换句话说。1脚正常2脚pg才会正常

网友:
我看应该是第2脚

网友:
知道是2脚了,现在想知道是与1脚之间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2脚为PG脚

网友:
1脚1.9v。2脚1.4V

网友:
1脚EN或者VTT,如果是VTT,是用来在内部拉高VID(x) 是输入;
2脚PG 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