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20液晶显示器底座拆不开

楼主(2010-10-01):
三星1920液晶显示器底座装上了,因为要装箱但拆不开。已经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拆不下来,请教高手有什么方法可以拆下来

网友:
上个图,你这样,大家不太清楚

网友:
谢谢,现在已经拆下来了。百度一下看到有不少网友都发现这款显示器底座装上了就很难拆下来了,总结一下经验就是要胆大心细加些少技巧。先喝口茶深呼吸一下把液晶显示器屏朝下,底座向上倾斜45度然后向下压和向外拉注意速度要千钧一发,这样就可以拉下来了。这个是这款三星显示器最不人性化的地方了

网友:
有些显示器是上下或者左右搓开的,要观察好结构再拆就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我是卖三星的 三星的好多款显示器都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