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集显桥供电发烫

楼主(2010-10-01):
请教高手 一台华硕Z99M AMD双核 6100北桥 集显 无显卡板 刚开使大短 修完后 总烧 ISL6227 5V供电双相二极管 换完6227后 桥供电电压都出来了 机器也亮了 可是6227很烫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查下6227的反馈电压。估计是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
查6227周围的元件看看。。。。。。。。。。。。。。。。。

网友:
负荷过重呀,你有条件的话用电流表测一下两个主在负载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