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简单有效的RSTPro3USB 做成U盘启动 测试成功

楼主(2010-10-01):
下面的地址下载教程 按要求做就行 很简单 由于U盘启动 可能有少数机器不兼容 换台机器试试
如果成功 大家要顶起 还有就是教程也是网上收集的
注:因为这里不能发布RSTPro3USB 所以我将RSTPro3USB文件删除了 你们把自己的RSTPRO改成相同的名字放进去 压缩包里是没有的
http://u.115.com/file/f653f54dae

网友:
用这种方式启动RST慢,且不能写盘.

网友:
不错啊,还可以啦!!!!!!!!!!!

网友:
晕喔,我到处找RST PRO3 ,你却把他删了,不过教程还可以,先收着

网友:
我在淘宝花15块买个启动盘镜像一写到U盘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怎么写的?我也买了就是做的不能用,谢谢指导

网友:
发给我玩一下吧,我QQ:6169240

网友:
请教LZ,我下了这个,用U盘和移动硬盘都做过,都是进到可以上下选择12,RSTPROUSB内存检测工具,按回车提示ERROR15:FILE NOT FOUND。按任意键取消。选择别的选项也是这样。我用这个方法做了几次都是一样的,请问出现这种问题是哪里做的不对?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文件未找到,文件放的位置不对。

网友:
我也想要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里边没有RSTPROUSB.img文件啊 这个要你自己放进去 这里不给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RSTPROUSB.img文件我有的,以前别人给我做过一个,可以用。现在联系不上那人了。不是这一个选项不能用,你的这个软件做出来不是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选项吗。选别的也是这样提示,有人用这种方法做的好用的吗,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

网友:
按要求做了吗? 先用HP的格式化工具格式化  启动grubinst_gui.exe选你的U盘 优先引导原来的MBR打勾 然后把所有文件复制到U盘的根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