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D600 0.54A掉电?

楼主(2010-10-01):
开机后,面板上的三个灯全亮,0.01A跑到0.55A----再到0.54A掉电了!
求助大家!!换掉内存和插上内存都是一样!!!!

网友:
主板内存接口,,查一查,,

网友:
CPU工作条件!!!

网友:
请问是内存还是CPU不工作呢???

网友:
全插上去看跑多少?

网友:
有可能是Cpu电压没出来,重点查下各路供电

网友:
才跳变一次,查CPU电压1。2V左右有没有出来,还有分组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才跳变一次不可能跑马的!

网友:
CPU电压为0.96V,,,没有诊断卡不知道有没有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