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试验正常的电源,盖上盖子再上电又坏了,百思不得解!

楼主(2010-10-01):
       一台金河田ATX-S388A电源,无任何电压。打开盖子看,辅助电源部分是单独做在一块小板子上的。这块小板子装的位置还是辅助电源那个区域,竖着装的。两个主开关管是13009,辅助电源用的开关管是13007(这个不太常见,我看见的一般是C3866或2N60之类的)。
       将散热片连开关管整体卸下,辅助电源的小板子也卸下。这时再看板上辅助电源部分就剩两个2.2欧的电阻了,其中一个烧坏了,另外个量了下,也坏了。没找到2.2欧的电阻,找了两个1欧的电阻分别换上。检查板反面,烧坏的2.2欧电阻那一路电路铜连线都烧断了,没办法,剪了点风扇上的细线做飞线了。
      13007测量两边的脚短路了。更换一个好的13007。
       观察小板子,上面有个945的三极管一角炸掉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坏了,还有另外个100欧的电阻阻值变成145欧了。其他的电阻和二极管量都正常。更换945,两个100欧的电阻。为保险起见,将小板子上的50V1UF的电解电容也换了。
      因为坏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又检查了下低压部分的一个945管子和TL431,未发现异常。检查光耦,低压端阻值1200欧,正常。高压边900多欧不正常,正常的应该是不通的。拆开量依然如此。更换光耦。
      然后依次装好,检查没有短路碰到的地方,也没有工作时留在板上的铜丝,锡渣等。通电试验,正常。
5VSB  5.1V ,  PS-ON  3.8V , +5V  5.4V ,+12V 12.01V  ,+3.3V  3.35V ,PW-OK 5.4V
     感觉+5V和PG电压好像有点高,不过也许这是空载测试不准呢。不管了,忙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好了,盖盖子准备上机试下看看。盖完盖子,心里不放心,心想再通电试下看。刚把插头插上去,还没短接呢,就通到电源里格格格一串响。。。。晕死!!
     拆开检查,13007两边脚短路了,两个1欧的电阻烧了,小板子上945坏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坏了....等于说除了光耦和另外个100欧的电阻没坏外,我刚才忙活了半天换上去的元件全坏了....
     可是为什么一开始我通电试又正常呢??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而且也不太可能是我盖上盖子后导致哪边短路导致的。因为若是因为盖子短路,那爆炸声会很大,而不是现在这样普通的爆裂声。二来的话坏的还是原来那些元件...电源盒子很正规,没有变形的地方,底下铺的是塑料片。
      很郁闷,不是因为没修好一个电源,而是信心受打击了....害我白忙活了,还不知道咋回事...各位师傅们帮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把13007换成c3866或c5027也许就不会爆了。

网友:
有可能是SB变压器变质,再看看是不是有短路或打火的地方没!

网友:
修电源最多奇怪的问题,我几个都是这样,以为修好了,盖上去就出问题了,
还得认真查查啊,千万别短路了

网友:
查4个接地螺丝看看

网友:
螺丝或外壳绝缘没做好吧、

网友:
天啊
烧啦那么多还要修啊

网友:
回楼上的,坏的虽然多,但以为换换坏的管子就好了,300W的电源扔掉太可惜了。像大线圈烧掉或者板子烧黄的那种我是不会修的。
四个角的螺丝我检查过是没问题的~
变压器变质?倒是真有这种可能,可能匝间短路了....不过这也无法测,只能用替换法了~
大只佬说把13007换成C3866可能就不会爆?为什么呢?请说详细下好吗?

网友:
3866耐压值高吧

网友:
壳外可以正常工作 壳内不能工作炸机 检查电路达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2374-2-1.html
看看这个帖子,看完正反两种不同的观点,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
不会是你13007的绝缘没搞好吧,你要是没绝缘装在散热片是那不短路就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