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series主板被拆件了

楼主(2010-10-01):
接一块客户被修过的主板,客户说的主板坏了,另一家维修部说的,我拆开看了看,发现被拆件了,如下图的那个,请教各位大虾可以用什么三极管代换啊?

网友:
主板上有没一样的呀拆个来测一下  这个像是一个N沟道的场管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三极管可能是场管,根据控制极来判断,如果控制极有串连一个1K以上的电阻的话那么就是三极管,没电阻的话就是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