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按开关到0.4左右掉电

楼主(2010-10-01):
如题  宏基笔记本待机正常,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4左右掉电,再按开关故障同上,没有保护,是测PL9电压原本应该是+1.2V_CORE,1.2v,现在只到0.4左右。cpu无电压,测cpu供电芯片OZ826的EN脚瞬间无电压,该使能信号有复合桥mcp67发出,现在思路有点乱,理不清楚,大家帮帮忙理一下。
1。mcp67有个电压1.2v电压不正常,供电芯片是sc471a,瞬间使能脚有电压,但是正常应该是1.2v电压只有0.4v,测电感对地38欧姆,不知道正常不,(因为它直接连桥阻值38,个人认为正常),还有这个电压不正常会引起桥mcp67不发出cpu工作信号CPU_VRON吗?
2。mcp的工作时序?不知道他发出CPU_VRON需要确实+1.2V_CORE电压正常吗,看图+1.2V_CORE正常后产生的HWPG_1.2VCORE,不影响开机cpu工作电压

有点乱  说实话 我自己现在脑袋也乱了  麻烦 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
38欧的阻值应该不对吧。不过这个本子北桥出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这机器别人没修过吧,,我也遇到过 ,,没修过的加焊一下桥就正常了

网友:
谁手上有这个板子啊,帮忙测一下PL9电感+1.2V_CORE对地阻值多少啊,这个机器之前换个显卡。
看电脑图好像+1.2V_CORE短路应该也不会造成掉电吧,难道是桥挂了吗

网友:
MCP67的桥不好整,换新好的不多。直接取下重新植球OK的机率要好得多,千万要注意别把原来的桥给整废掉

网友:
工作条件不全,掉电正常,楼主还是先修供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搞清楚那个条件没满足,怎么引起的

网友:
这个本本2个月前帮客户换了8400的显卡,前天客户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摔了一下 机器不亮了  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北桥挂了  不敢定  因为这次报价不高   麻烦谁有这个板子的帮忙测一下 PL9电感+1.2V_CORE对地阻值多少啊

网友:
0.4明显被拉低了,断开负载电感两边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0.4是我瞬间测的,因为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测得,不一定准,只能说是有电压上升,不知道是不是保护或者被拉低了

网友:
0.4应该是内存供电!

网友:
显卡也保3年的~~~  请确认猫是否插好了吗?或者摔坏了。会引起掉电

网友:
应先修那个1.2V_core这个电压。

网友:
主板已经动过了,保不了啊,我也怀疑是1.2V_core,但是他只给桥供电,怀疑是桥短路了  看来只能拆桥了

网友:
这种桥很容易坏,一般只要是MCP67的桥可以不想其它问题,直接干它

网友:
我直接换了一个新桥就可以了,不过客户用了几天拿回来了,主板工作了,都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卡就是没有显示,我以为显卡坏了,刚好同行有一个此机一样的显卡,我换了显卡还是没有显卡,心想可能是桥的问题,重新加焊桥OK了.此机桥坏的非常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