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昂达N61G IC RT9202 代换问题

楼主(2010-10-01):
请教各位高手昂达N61G   IC RT9202 坏了可以用RT9603代换不

网友:
不行,。。晕,RT9202到街都有啦,还用代换

网友:
  用 9214可以代换

网友:
ISL6520可以代换的。9214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9202満大街都有吖```代换其实还可以``自己改线路吧``哈哈``

网友:
以后自己看看ic的引脚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跟RT9214能换在外围电路没坏的情况下。

网友:
没有就飞U供电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用9603  可以用ISL6520代

网友:
多谢大家的宝贵意见,遗憾的是客户着急。一时没找到合适的配件,所以给换板了,坏板也带走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