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4T花屏。

楼主(2010-10-01):
不插VGA待机显示正常,插上VGA线就花屏了,,,,,MCU坏了???
三星

网友:
待机时会显示:三星、检测信号线:模拟

网友:
与程序可能有关,,

网友:
接口电路跟的电容电阻测一下有没坏的,正常就刷个MCU

网友:
全部正常啊,VGA线都是用的全新的,测量过了,全通。MCU在哪有啊????一直找不到。6281LA坏了会不会引起这种现象?
详细是这样的,不插VGA它会显示,一插VGA就花了,拔掉也花的,必须关掉重开。

网友:
发颗6281LA来换换试试,邪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