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主板不跑代码.修复OK!

楼主(2010-10-01):
板子型号L4S5MG/651+主板.开机不跑代码.测CPU.内存.桥都正常.还是不跑代码.然后测了下复位针.,只有0.80V左右.然后就跑.与复位针相连的线路.先是与一个电阻相连.测得两端电压都一样.再跑.与一个三极管相连.三极管其中.一脚接地.另两脚电压也一样.再继续跑.与一个.472电阻相连.测得.472电阻一端电压.0.80V左右.另一端.4.7V左右.感觉不正常.测阻值.只有.1K左右.不正常.从旧主板上拆一个换上.OK.
472坏.原因.可能是腐蚀的原因.刚拆下时.那个地方有腐蚀的现象.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就直接测腐蚀的地方的元件是否正常了.都不用走这么多弯路.
第一次发.请各位见谅.

网友:
472电阻腐蚀,应该电阻变大,4.7V过不来,怎么只有0.1K?

网友:
维修前.472一端有.4.7V左右电压.另一端只有.0.8V左右电压.断电量电阻.只有.一千欧左右.正常不应该是.4700欧吗

网友:
楼主跑线路应该是好水平了啊

网友:
楼主,你的会返修吧。可能是电容漏电了。
电阻变小不会导致电压过不来的。相反,电压还会更高

网友:
哦.谢谢饼哥.回来后我再查.现在我对主板维修只是处于比板卡级稍微高一点点而已.继续努力在基地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