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120i不开机

楼主(2010-10-01):
接到客户机时是不开机,电流上到0.65A换过内存后可以显了,但卡LOGO停在开机画面不动,焊过南桥没用, 那位高手修过,给点意见。。。。。。。。
卡LOGO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拆掉南桥重新做遍,不行就换个新的南桥吧

网友:
HP6120通病南桥,楼主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是的,这机是南桥通病,昨天还修了个死机的,换了个新南桥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今天换南桥好了。。。。。。。。。。。。。。。。

网友:
楼主比较厚道 有些人机器好了就忘了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