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ntel845GV主板.CPU没有电压

楼主(2010-10-01):
这块主板CPU没有供电.场管上下管G板都没有电压.下下管G极都与一个ADP3418K相连.而这个芯片.只有5脚.与8脚.有12V左右电压.别的都没有电压.是否可以叛定这个芯片不正常呢
问题已经解决.听楼下的.我换了.ADP3168.因为没有找到ADP3168.找了个.ADP3188代替.
我换之前量.ADP3168.VID.脚只有.0.09V电压.正常为.1.2左右.叛定.此芯片坏

网友:
这个板一般都是电压IC(ADP3168)坏了

网友:
兄弟啊,你得先搞清楚哪个是供电ic啊。。。
cpu核心供电的条件是:上管得有12v的输入电压,上下管的g级得有控制电压...没有电压检查ic的工作条件,1,供电2,en.3,vid线

网友:
如果VCORE没对地一般北桥坏的少,你把主芯片跟驱动芯片一起换了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