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56C不能装显卡驱动

楼主(2010-10-01):
昨天接了一台SONY S56C的机器,客户反应机器是不能装显卡驱动,只要安装显卡驱动后就会蓝屏。不装显卡驱动就是正常的,但是分辨率调不上去。重装系统后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拿来我就直接换掉显卡(gf-go6400-n-a2)的GPU.故障依旧,仔细检查发现显卡正面左边有一组电容上没有电压,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这组电压时多少,那位遇到过的大侠指点一下,还有那位有图纸的麻烦传一下(版号:MBX-146).先谢谢了

网友:
S56C是日系列的本本,图纸国内应该没有,修过S16装显卡驱动蓝屏是北桥问到显卡的数据线断路引起的。

网友:
确定没有虚焊吗  虚焊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虚焊是不会的了,这个锡珠我们换的是有铅的。换了后和以前的故障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我说的一个问题,发现显卡上有一组电容上没有电压。

网友:
先把软件排除了,记得S系列的要在设备管理器里改一个设置,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5楼的说的是ATI的显卡吧,我这个是NVDIA的显卡,不能改的

网友:
哈哈     这个是软件问题      我也遇见过   不懂的 修死都修不 出来

网友:
装的显卡驱动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