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50 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0-10-01):
原来送修的时候是不开机,拿电池可以开,但电池的电都被他用光了。开机灯闪
拆机发现PD19烧黑了。更换后无果之后查到一个MOS管,把MOS管换了待机正常3V 5V出来了,可以开机了。在查MOS管坏之前我直接短接了19V到保护隔壁的电路,第一次有火花,电流没改变。可以开机的时候电流到0.5A之后就跳到0.2A,之后就是电流到0.05-0.06,然后又是隔几秒自己开到0.5A,又掉,应该是哪个信号没到位,但把电池接上去都正常的了。望高手指点一下或是传份这个机器的电路图

网友:
没人指导一下吗???

网友:
保隔有问题啊,你直接接过过就没保了,肯定烧东西了,不要乱拉线,

网友:
问题是接电池就很正常。。。不会保护。

网友:
电池 和 AC IN是分别各一组隔离保护电路的!

网友:
应该是 经过一个二极管一个P沟道和2个N沟道的MOS管到 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是电源的保护隔离还是电池的呀?

网友:
有时候保护隔离的2个P沟MOS中的前级MOS可以连,有时候不可以!

网友:
测测对比一下两种模式电压有什么不同?

网友:
你的板号是多少 ,只有机型找图纸不好找的,上次修到一个电源接口烧坏的,看图纸飞了三根线才好

网友:
板号不知道在哪看,呵呵,怎么看板号找电路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