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

楼主(2010-10-01):
不上网没有问题,一上网不长时间要么蓝屏,要么死机,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那里有问题你在测试看看

网友:
用的是什么系统呀,如果是原厂系统或是XP系统的话,先更新一个网卡驱动,试一下,如果已经更新过了,我觉得应该是网卡芯片的问题吧,试着加焊一下网卡芯片吧

网友:
以上回答没有一个是了解SL400了解的构造,无语!!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还跟显卡有关系呢?这是哪门子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XP系统,驱动更新了,而且还是官网下的,明天试着换下网卡芯片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请高手赐教。

网友:
如果要想排除是不是网卡问题和病毒问题,网线只接交换机或路由器,把路由器WAN线拔掉或把ADSL电话线拔掉,只是让网卡工作而不上internet,如果这样还是依旧,试重装系统,如果还依旧就考虑换网卡吧,只要网卡连上网,硬件坏的几率不大的

网友:
应该还是跟网卡有关吧.最好是接恒流源来看看它工作时的电流情况,看看它蓝屏时的电流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思路很新,值得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恒流源的电流没有什么变化,要么蓝屏,要么死机。内存换过了,我明天试着用“”oldkeke
的方法试一下,觉得他的建议很好。

网友:
网卡 南桥 都有可能!

网友:
硬件问题,换了个网卡小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