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换了显卡和显存依然花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10-01):
今天接到一台DV2000机器,故障为开机花屏。换了个新的新卡上去开机LOGO都不花,到XP滚动条也不花,到欢迎界面的时候屏花的厉害,满屏的花点且小抖动。外接显示器也是花屏。以为显卡没有做好,又换了一个显卡故障依旧,最后想想是不是显存的事,换了显存,故障依旧。现在没有思路了,特来求解。不知道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问题的。

网友:
查一下显卡周围有没有掉件

网友:
你有试着将显卡驱动卸了试试吗

网友:
会不会北桥也有一点虚呢,还有测试一下,显卡的供电的滤波是不是没有滤干净啊(这个好像要示波器,打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他细看一下,做显卡的时间有没有把显卡旁边的小元件吹掉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这么个鬼问题,DV3000的,刚拿来是开机六个屏,一定是显卡问题了.换了一个显卡,还是六个屏,花的还更历害.以为自己没有做好.又上了一个显卡.还是一样.郁闷死.再换显存.换了还是一样.这种机器换显卡.换了至少有好几百台了.怎么就遇上这么个JB事情.后面还好客户好说话.换了块主板了事.真想不通

网友:
你问下客户,这机器坏后有没有在别处修过啊,我前段时间遇到一个DV两千,黑了,一长两短,因为交给我机器的也是一个卖耗材的,我面对的不是直接客户,这机器坏后在别处修过,可是呢,我也不知道,我拆机后,发现做过显卡,不过一想这机器做显卡很正常,怎样做都是一长两短,加焊,换改良,又换改良,最后我又把原显卡值了一遍做上去,还是一长两短,我想我对这类故障,还从没有这么失手过呀,最后找了个和这一模一样的对照了一下,原来显卡旁边少了三个电阻,这个挨千刀的,取的还挺好,圆鼓鼓的焊盘,和无元件的焊盘一样样的。补上电阻后,亮机,一天的工夫就折腾了他了。

网友:
显存花,和显卡花,花的效果不一样,显存花,有的进了LOGO各别位置会有彩的,不过是有规律的,有的还会乱码呢。显卡虚吧,有的是雪花花屏。你拍个图,让大侠们给你参谋下。

网友:
可能是周边掉零件了。

网友:
我今天也干了DV2000,接机时有时能显,有时不能显。直接换显卡,故障依旧。估计是北桥虚了,明天再干干看。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显卡驱动的事,如果不那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
小心是板材有问题了,我遇到一块,别人做N次的做起泡的,冷了就看不到泡的那种。后来我做亮就还客户了!

网友:
可能是周边掉零件了
检测下主芯片·做好没有· 有无虚汗··

网友:
根据大家提供的思路,我找了一块和这个主板一样的报废板,把显卡四周的电阻全部干掉了,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了。换了12颗电阻,不知道哪个电阻坏了。拷机一天正常。

网友:
果然是电阻坏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要是直接测出是那个电阻坏了就好了

网友:
电阻性能不良也不好测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华硕的,也是做过显卡后,能开机进系统了,可是进系统用一会儿会花,怀疑没做好,后来又重新做了显卡和显存,情况一样,现在想想也有可能是周边电阻的问题哦。

网友:
LZ真有耐心,换那么电阻,你怎么不先对着量下再换呢

网友:
原来是电阻惹的祸,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2010-11-01):
很多时候,问题就在这细小处,,不过,,在很多时候也都是人为的,,

网友:
电阻的问题 NND 要查死人哟。 要是没料板 那不是修这个机子人都要修残废哟。 恭喜LZ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