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5 吹出来是冷风

楼主(2010-10-01):
偶尔能正常使用,但大多数时候,要调到300度才出热风,温度还不够。会是发热芯中的温感问题么?
使用

网友:
发热芯坏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发热芯还了,换一个看

网友:
赞同楼上的朋友说的··
我有个系列的热风·· 问题也是和楼主说的一样的 ··后来买了检测出来时温控芯片和电压控制块·坏了· · 还换了个光耦· ·· ·就好了····

网友:
不是发热芯坏了就是温控电路故障!!!

网友:
买个这个也不错哈,一晃儿都是修风枪的高手了。

网友:
调到300有温度说明发热丝没坏应该是温控故障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刚订了个发热芯,先看看是否温感有问题。关于温控部分维修,高手是否能给点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