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E怪问题?

楼主(2010-10-0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IBM A21E 的机器说是系统坏了,重新装一下。。那就重新装吧,他的光驱不能用坏的,晕。。外挂吧,GHOST完成。到他机器能完成也可以进系统。就是没有声卡驱动和显卡驱动。驱动精灵驱下吧。。装完声卡驱动就蓝屏了。然后重起就不行了。再重新GHOST一个系统吧,就是不行了,进不去了。。认为硬盘有问题,换了一个也是不行,老提示NTDLR IS MISSING.....大家帮一下。谁遇到过啊??

最后判断为分区表出错,第一分区表后缀不为55AA,更改为55AA后,问题解决!!

网友:
IBM的要在原装机器上面按装才可以,在别的地方GHOST完不行有的时候还报错.

网友:
IBM还有这说法吗?可是他的光驱也坏了。。后来又换了按装系统盘按装,又出现了 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这是软驱错误,在BIOS里面关掉了。还是报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