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754主板掉电

楼主(2010-10-01):
今天来了块754主板,那过来刚开始不过内存。我把内存槽给刷了刷好了...后来在进系统测试中掉电.然后重新触发时不时掉电。。。有时一出发就掉。。有时候开一会又掉...已经排除了温度和短路的问题了。。。发现个有趣的问题,板上的p4小插头和atx黄色12v是连在一块的。。不插小插头也可以正常运行进系统....暂时还没有什么思路,兄弟们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你那有趣的问题我也听说过但是没见过

网友:
你那有趣的问题我也听说过但是没见过,那个掉电是进了掉还是触发掉,触发掉应该是洗槽有杂物

网友:
先排除桥空焊问题

网友:
这毛病没见过,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换了能上得比较紧的风扇就好了,磐正的cpu过热保护比较敏感。。

网友:
不会是桥的问题吧,可以想办法排除一下子

网友:
把风扇固定好上点硅胶,在按一按南桥北桥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以前碰到MSI845的板子也有这样的现象,只要插上小插头就掉电,两个12V相连,不插小插头一切正常,我感觉那个小插头就是个摆设,没什么实际意义,也许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潮流,也许是设计时没有后来加上去,做为当时的一个卖点,不知道对不对,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板子集成桥吧  看看桥温度高么  空汗没

网友(2013-08-19):
我也是遇到了掉电的问题!没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