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么自己做SPD刷新座子?

楼主(2010-10-01):
刚想在网上找一下资料,但没找到,在淘宝上卖的也大都是自己做的。还是用的断的内存条的插座。我用的是西尔特3000U的编程器,但我用转接座接上去的时候老是提示8脚没连接好,应该是座子不行,所以想应该做个座子。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资料

网友:
买个吧100多块钱,好工具出活

网友:
还是线没有接对,,

网友:
呵呵,今天自己做成了小的SPD的座子,用我原来的TSOP简易座接出八根线来直接接一个空白板上的八根线,但测试的时候有些芯片用编程器可以读出资料来,但写不进资料。

网友:
我也买了二个断的内存插座用编程器读的时候,有的可以读出数据来,有的读出来的数据是全0或是全F,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我的都可以读出资料来,就是有些芯片写的时候提示缓冲区 出错,写不进去,我用的是西尔特3000U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