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KM 开机掉电~在此召唤修神协助~

楼主(2010-10-01):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故障是点不亮 开一会就自己掉电了,主板型号是ASUS A6KM,待机电流是0.04A 开机电流上到1.06~1.12A左右就掉了~而且板子上的灯是闪闪、闪闪的,由于手头上没有这个754接口的CPU,就测了一下CPU旁边的那个大电感,开机的时候电感有0.9V左右,3V和5V正常,开始用力压显卡不掉电但是不亮,现在怎么压都一样掉电了,我查了一下待机情况下的3V和5V,发现在掉电后测3V、5V电感,只有3V的那个电感正常而5V的那个电感是0V,现在不知道是显卡的问题还是系统供电问题~自此求助~~

网友:
华硕有些机器待机下是没有5V电压的,楼主贴子里写的待机电压是0.4V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原来华硕有的板待机没5V的? 哎呀~~感谢告知 哦对了那个0.4V写错了应该是待机电流是0.4A

网友:
待机0。4A?我没有看错吧?

网友:
其实都看的明白是0.04A ,LZ只是打错了。哈哈,电流上到1.05   1.2A是一开机就上到这么多还是经过几个电流跳变来的,这很重要,还有,最好是把硬盘,光驱,甚至风扇拔掉,再看电流变化,再把内存也摘掉,再看电流对比,如果拔内存后不掉了,可考虑先拆掉显示屏,再怀疑显卡了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我今天也接到一个这样的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 加焊显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