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心得

楼主(2010-10-01):
我有一个电源,散热风扇不转了,我找一个坏的电源风扇换上去了,把黑和绿接上电源能转了,可是上电脑一开机他就像自动保护一样转一下就停了,CPU风扇一样,电脑是好的,因为换一个好电源就不会那样,注明:那个电源在没换风扇的情况可以开机呢

网友:
这是什么DD哦    正文跟题目扯不到一块去    小学作文没学好

网友:
你怎么能写这样文不对题的帖子呢,修改下吧,不然没人会理你的

网友:
这也叫心得?

网友:
哈哈,有才。雷人标题党。
应该是风扇有问题,比如短路,引起电源自动保护,拆掉风扇再试试

网友:
电源风扇是不是接错了.另外看下是不是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电源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
怀疑这个风扇有问题或者楼主接错了...把风扇拿掉再上电脑试下,还不行就是电源起保护了。检查PG电压,有PG检查输出部分电容,肖特基二极管等。无PG检查339及其附近电阻等。

网友:
呵呵,看得我一晕一晕的,看了下面别人的回答我懂了

网友:
不负载风扇可以转...一负载就不行了...查一下电容.

网友:
你这叫什么时候心得呀,害人呀。

网友:
呵,我专写的雷人标题啊,还好有人懂得,呵,我那风扇是从别的电源上拆下来的,可以专的,没问题,是颜色对颜色的,不会错的,就是电源的散热的风扇啊,之前还进的了系统,换了后就点不亮机了,不知道哪里错,不过把电源弄下来短接黑绿色电源又可以正常转动,是电源还不了机了,我觉得不关风扇的事啊,因为之前风扇不转的,一样进系统,只是电源用不了多久就会关机的,那是散热问题嘛,可是换了一个风扇不接电脑是可以正常转动的,接了就像电脑主板短路了一样不能转动了,当然肯定不是主板问题,因为换其他的电源是可以正常进系统的
,哥们们说说是什么回事啊,记住,之前风扇没转的时候还可以进系统呢

网友:
会不会焊点太长与下面机壳短路了,机壳下面应该垫张绝缘纸。也可能换风扇把哪里碰脱焊了。

网友:
带不动负载。先查输出 部分。

网友:
也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
短路或供电问题

网友:
情况不明 ,你说的这种问题很少见。。。。

网友:
文不对题,牛头不对马嘴,好心得???????

网友:
LZ太有才了

网友:
写的不知道是维修过程还是提问.......

网友:
风扇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