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蓝屏的问题

楼主(2010-10-01):
本人有一台电脑,现今 出现一个问题,启动WINDOWS系统时就会蓝屏自动重启,
重装系统一样,没得变化,
但在DOS下作GHOST等操作,都没有问题,已经排除是硬盘问题,内存和内存插糟氧化问题
估计是电脑访问高位内存时出错,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应怎么解决?
电脑蓝屏
自动重启

网友:
试着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一般都是外设引起,你一个个的关掉试一下。

网友:
首先不能忽略内存,换条试下,再就是外设了

网友:
蓝屏时提示什么呀,注意下显卡驱动。

网友(2013-08-19):
显卡驱动 是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