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K40A 因烧坏EC导致外接显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0-10-01):
同方锋锐K40A,接过来的2修本,之前是显卡花屏,更换显卡修好后,改散热导致97541烧坏。接手后更换EC后 可以开机 ,外接显屏不显。基地搜索到同型号的图纸但是显卡不一样。维修的思路是先查EDID ,测得供电正常(屏幕接口的30脚)3.3V,再查EDID_CLK 和 EDID_DATA信号电压用万用表测得分别为2.88V和1.68V。没有示波器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测得开机后 LCD 上无供电。图纸中的LVDS_VDDEN 是显卡发出来的。但是是个低电平。难道是显卡的这个点脱焊。还是思路不对?请教高手该如何入手。

网友:
基地下载的图纸,请教高手维修的思路。

方正R640G 顶星+S42_VerA.pdf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LVDS_VDDEN信号就好比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没这个信号肯定不亮,机器现在是不是灰屏啊,有背光有屏供电,这个信号出来估计就能显示啦
换屏也是这样吧     ,,实在 不行换一个以前能正常显示的旧显卡。。烧坏的地方看图纸    锁定 最终是不是有输出,有输出就不用怀疑它了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直接让Q1导通   还是不行   机器在没亮之前,屏很快闪了一下。 给LVDS-EN 信号3.3V后也没有亮机,电压忽高忽低,不稳定。从新做了显卡也不行。问题还是出在显卡电路上,缺少电压或者有短路的地方 没有发现

网友:
用VGA看看有没有显示,要是花屏,可以做一下显存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k40的机器,ec坏了,不知道你换的ec是那里买的,这个ec是不是带程序的。能不能告诉我下。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15元一个全新的   换上就可以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