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准确判断IO的好坏?

楼主(2010-10-01):
最近遇到了好多不上电的板子
最后又得是IO的问题
又得是桥空焊了,我想请教一下怎样能准确判断IO的好坏呢?
除了供电外,还要测那些点?
谢谢!
问题

网友:
有的话直接换,很多东西测是不可靠的。。。。

网友:
量一下旁边电容的阻值

网友:
查他的上电脚跳变不正常就是他坏、

网友:
好像没有东西量IO好坏吧~要么烫手坏的。。要么没招了感觉是IO在换

网友:
找到你测的I/O PDF 测它的上电脚 在你触发开机针脚的时候有没有跳变 这个方法只适合I/O介入开机 有的板子不经I/O 正常情况下I/O坏就直接替换

网友:
没发现有什么十分准确的方法测IO好坏 一般最直接的就是摸温度 再就是经验

网友:
我这有个朋友,手比我高,他拿到板,用表测几下就跟我说很像是它(IO)坏了,我也不好意思问他根据什么判断的,很奇怪,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一般都是凭经验 再就是看看它热不热

网友:
对于不上电的板子 一般都是用手摸摸IO有没有发烫,有就先换了再说。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换,一换便知。

网友:
在待机的情况下IO发热就是IO坏

网友:
83627的I/O看67 68脚

网友:
一看二摸三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49985-1-1.html
这里有那些东东的对照表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如没有就坏了

网友:
没有人会啊?应该有高手吧

网友:
只能凭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