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500的故障,求教了

楼主(2010-10-01):
HP-DV2500用的是显卡型号为:G86-360-A2,故障现象是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为花屏,从网上邮购一块,焊上后开机正常,用了有几个小时"滴"的一声,机器死机了,再开机还是不显示了,请教高手BGA是没做好呀还是芯片是次品呀??晕,路过的高手帮忙一下吧,小弟跪谢了

网友:
可能你BGA没有做好,,,

网友:
BGA没做好  或则买的芯片就是性能不良

网友:
重新又做了一回BGA,开机还是报警一下,把上边的内存取下后,能开机,下边的内存插槽能用,上边插槽坏了,所以就给插了一根内存之后就一直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动了北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