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LX故障求助

楼主(2010-10-01):
今天朋友送过来一块华硕P5G41C-MLX板子,开机跑D4,怀疑内存或电源问题,重新安装电源插头(手头刚好没24PIN的,未换电源),主板点亮,停在自检那一屏(CPU、内存OK),但按键盘无反应。多倒弄几下,主板自动断电,然后就无法上电了,PWR+有3.3V电压。有点郁闷... ...

网友:
意思就是说过自检死机咯。。我有块华硕的一样丢在一边没有管它。。

网友:
换内存 刷BIOS 加焊北桥

网友:
bios有问题啊

网友:
老大20针电源在24上也可能用。内存或主板不良的可能性大。

网友:
已经更换电源(感谢楼上)、内存,可点亮(排除电源、内存),键盘也可使用,但一会定屏、花屏,主板南桥有点发热,RESET,跑03。还发现一个现象是:主板会自动掉电,等一会(5S)又会重新上电,如果在自动掉电后快速拔掉电源,后再插上电源,主板就无法PWR ON了(PWR有3.3V)。

网友:
花屏考虑到与内存有关,实测内存电压是1.5V(不插内存)2.0V(插上内存),主板所用内存为KINSTONE DDR2 800 1.8V,与这有无影响?

网友:
感觉BIOS的面大!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内存那边的电压有没有量啊 我觉得问题好像在内存或北桥边上哦

网友:
忙忘了,是内存条的问题,换了条DDR2/800 2G的,正常,电压也正常(实测1.87V),原用内存为KINSTON DDR2/800 1G窄条(实测电压2.0V)。

网友:
首先看南桥有没有问题,南桥没问题的话测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的话强加电试试强加电以后赶紧测电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