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1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0-10-01):
机型:清华同方超锐V100
故障现象:不触发;用维修电源无电流
客户描述: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由于电池电量不足;插上适配器同时屏幕黑屏;再开机就无反应了。
拆机检查:PQ1短路;3.3V上管PQ10短路;换后插上电源还是无电流无3V 5V再测无+VDC(19V);+VDC经PQ60控制输出; PQ60的S极有19V VIN ;G极18V(该管是P管)显然PQ60 D极若要有+VDC G极要为低电平才行。PQ60 G极受PQ61的G极SHDN#控制;搜索了一下SHDN#的去处 。追查到PQ41的5脚基极为0.9V高电平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一一断开稳压二极管当拆下PZ8(+V3.3AL).+VDC出来了;但电流有0.24A显然不正常;想到3.3V上管PQ10损坏连带问题把待机芯片PU1(TPS51120)换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