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3上电0.24有时可以上到0.4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0-10-01):
今天天接到一台BENQ R43的机器说是进了点水,芯片组是SIS 672,968。客户拿到他的朋友那那弄了没弄好,我拆机后发现就是CPU核心供电的两组MOS管一共6个全都被拆去了其它地方没有动的迹象,可以触发上电0.24A。3V,5V,1.8V,1.2V有。于是在料板上拆了6个MOS供电管上去之后上电可以到0.4A左右,上CPU假负载有CPU供电电压1.45V,复位1.05V,PG有1.05V时钟也有0.38V,于是很高兴的上了它机器上的CPU 410之后发现电流仍是0.4左右测CPU无电压,晕。怎么会这样呢?这个410的CPU 我在华硕X81S上可以点亮肯定是好的。那么一定是主板上的问题了,CPU供电芯片是MAX8770换了一个上去就会发烫电流到0.6,好像不是芯片的问题。我又换上了原来的MAX8770上去又换掉了6个供电管上假负载还是有CPU电压的1.4V,只是这块板不太稳定有时有时钟有时没有,没有的时电流0.24。不知道怎么修了,。有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
有人修到过吗?帮帮我

网友:
我现在上965的假负载上去CPU电压1.4V,CPU_rst 1.05V,PG 1.05v,时钟0.38v全正常。主板电为0.5A。3,5,1.8,1.2全有。上真CPU后,CPU的电压就为OV,电流为0.4左右。测MAX8770的2脚#SHDN 为0V,PIN2时钟EN为3V,19 25供电为5V正常,8脚 为0.5Vi,11脚REF为1.96i左右。pG PIN1为0V,39脚 PM_DPRSLPVR为0V,40脚PM_CPU_DPRSTP#为0V此时主板上各路电路都正常,就是CPU电压不出来。!!

网友:
CPU供电修出来了。,就是挡85.CPU有复位。下面怎么修

网友:
看看桥里面有没有进水腐蚀,遇见过几台机器进水的,重做桥就好了/

网友:
现在挡85已解决了哈换了个时钟芯片,但是又出现新的挡码了!!!跑了十几个代码,内存总线可以批打到波形了,已前打不到的。现在过内存是28,然后4A跑过了。,49,55,52过 了就挡在d2了。。。此时面板灯闪了一下,我以为亮 了外接一下没亮。接本屏也不亮。,测屏接口各信号无信号。,LVDD也没电压。感觉集成显卡是没工作的,同时感觉代码也没跑完。不知道是挡在什么地方了,南北桥全换新的了,IO也换过新的,也刷过BIOS还是一样跑十几个码过了55,52,最后挡在D2!!超汗!有高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其它的问题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EC是有程序的,老大,换回去试试

网友:
进水的机子,仔细找找是不是有一些地方腐蚀了,或者是有其他人加故障了?

网友:
可能是桥问题 都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