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分析下这个图

楼主(2010-10-02):
哪位高手分析下此图吧谢谢

网友:
你想了解什么?哪方面?

网友:
这个电路很有意思。显然是不希望输出出现大的波动,而是希望输出能缓慢平直的升到2.5V,而不是希望输出是一条很快的陡直的升到2.5V的曲线。

网友:
这图不过是比较器控制模式管将3.3V转换成稳定的2.5V罢了。

网友:
当U29B 2.5V端电压高于其参考电压2V时,U29A作为电压比较器输出与参考电压相同的2.5V电压。
当U29B 2.5V端电压低于其参考电压2V时,将U29A参考电压拉低到0.7V以下,输出电压拉低等于停止2.5V供电。

U29B的2.5V端实际是连接在2.5V输出端的,所以整个电路当输出降到2V以下就停止供电,起短路保护作用。

网友:
不理解这处是当U29B在这里起什么作用输入2.5V时,输出为什么一定等于2.5V,有没可能大于2.5或小于2.5,也就是说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
在此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图纸就是说:U29B的输入端的电压等U29A的输出电压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