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机子触发到0.8掉电

楼主(2010-10-02):
本人接到一台机子X30的 ,刚开始的时候带机不正常,没3M,5M输出。经检查发现MAX1631 23PIN总开关信号不正常,只有0.9V,把23PIN 挑起来后任然一样,后发现23PIN经一电阻对地,拆掉电阻不要发现有了3.3V电压,并待机电压出来了,能触发。以为好了,但后来当我装上安全芯片后触发到0.8掉电,拆下安全芯片触发任然掉电。不知道怎么修了,麻烦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好像跑到0.8   是不过内存

网友:
后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或者后端有短路你再仔细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