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HP PV2000无待机,不触发.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10-02):
主角:HP PV2000
同行拿来时为无待机,拆机看了一下,板上所有大电容基本都焊过,包括EC,所有电源IC,头都大了.还好没动桥,桥为SB400, 测量PQ24 S极电压为19.2V,G极也为19.2,D极无输出,难怪无待机了. 看图跑ACOK,为MAX1772,实测1772 1P为0.65V,不正常.1P电压为VA经PD3而来,PD3一端为19.2,一端为0.65,直接更换PD3后,还是无待机,1772被加焊过,4P REF都不出来,直接更换了,换后待机0.01,按开关不触发.开关SW1有3.3V高电平,有时候又没有.仔细一看,开关排线都快折断了,从华硕M6000声卡板排线剪了一段后每次都能开机点亮.点亮屏后问题又来了.还没插键盘喇叭就一直响,插上键盘键盘也不能用.没什么说的了.直接干EC了,此机EC原本应该为97551的,但现在被上家换成87541了,从料板上拆了个97551,焊上去.不响了,键盘也能用了.由于没硬盘,只是进PE简单测了下,就交给同行了.言语有些混乱,老鸟们勿笑哈
.

打这么多字一点分都没有,还混个屁....这不打击积极性..

网友(点评):
功底不错,修得很好

网友:
不错,机器修的很熟练啊,基地学员的功底是不错!

网友:
羡慕啊, 这边成天都换显卡,10台难修到两台电路故障,

网友:
换显卡是好差事...那个速度最快.不耽误时间...

网友:
楼主好思路 修机器那么快 佩服啊

网友:
87541  和97551 不通用吗/?>

网友:
87541  和97551 为什么在有的机器上通用啊 ?

网友:
87541和97551是通用的.我说被换过,是上家换的.二修机.手头没有87541,只有从料板上拆个97551上了.

网友:
我都快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