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印机光感传感器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0-10-02):
  各位师傅好 我是一名办公设备维修员 对于硬件问题我是个新手 所以想请教下大家
打印机中一般都会有光感传感器 平时很多报卡纸错误的问题都是它引起的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样用万用表去测量它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所以想找个关于它的电路图 如何去测量它的数值 多少才是正常范围呢
感谢

网友:
从传感器上一共出来三根线,一根是地线(不一定哪根是地线自己找找,有电路基础的应该不难找到地线).,一根是5V供电,一直给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供电,二极管的地接地线上,也就是说发光二极管一直通着电.一直发着光。光敏三极管的地也是接在地线上,如果测量二极管的两端电压有5V,那就说明二极管没有导通.二极管可能坏了(一般二极管与地之间有电阻分压注意这里是二极管两端).如果有1V多,或0.几V,说明二极管工作正常.光敏三极管的另一脚和CPU相连,输出3.3V或5V.当传感器的杆不在传感器的位置时,三极管要导通.输入端会变成低电平,应该1V以下,当传感器的杆档住的时候,电压应该恢复到3.3或5V.
传感器杆可以用纸之类的东西替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