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怎么代换?

楼主(2010-10-02):
有一技嘉主板BIOS坏了,BIOS是SST49LF002B 我的编程器刷不了。能用什么bios代换个!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 !!

网友:
呵呵,还是想法刷吧,找一般不保存稳定哟,呵呵,那样子更麻烦

网友:
容量一样就可以吧

网友:
这个是刷256KB的资料。 找个同容量的换下 。 试试

网友:
不是啊  有的BIOS不支持的  你可以用PMC49FL002 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供电一样 编程电压一样,容量不低于2MB的芯片基本上是都可以换的

网友:
49LF002A  49LF0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