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C2-L 复位灯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0-10-02):
有时诊断卡还没跑到26复位灯闪一下就灭了,诊断卡在回到C1继续跑,有时刚刚跑过26都听到开机自检声了,复位又闪了,,,还有时复位灯常亮,,测量复位电压正常,对这样的板子真头疼,,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请教、、、

网友:
压桥试一试吧,有时就是空焊了

网友:
这种板作工不行,有供电不良。查一下没问题。就是桥了。

网友:
应该是某一点把复位电压拉低才会如此,换IO看下

网友:
我想应该是接触不良     你先压下桥试下      不行的话        就把你认为需要加焊的地方焊一下

网友:
先刷BIOS。 在查  IO复位和时钟

网友:
VGA电路看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各供电电压,时钟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刷BIOS。
这种情况应该是那里空焊引起的。用灯座看看吧。再就是打显卡,南桥桥总线这些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