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8G U盘主控烧坏!

楼主(2010-10-02):
金士顿8G U盘 5V和地短路!主控烧了!主控芯片是6691!现在想要里面的数据!想问下有什么办法!

网友:
哪就不要找到一个好的一模一样的U盘把福兰斯换过去应该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点评):
是把主控换了吗?我是这么想的!换上就可以了吗?

网友:
买个同型号的盘,把主控搞过来,或者把FLAHS搞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过去直接就可以了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    哪是要一样的U盘才能行啊 ,

网友:
可以做的,万一你找不到可以找我啊!42251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