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请算电压。

楼主(2010-10-02):
如图,请算一下两个MOS管和一个三极管的各脚电压。

网友:
Q24.3-----3.3V?
Q26.2-----2.1V?
Q25.G----?不会算

网友:
你要算稳态电压还是渐变过程的电压,3D3V-S5经电阻R183到Q24的G极的同时对BC137充电,充电过程中Q24的3脚输出电压,同时经过R184,R185分压给Q26提供B极电流,控制Q26导通深度,Q26的1脚决定Q25的导通深度,从而决定Q25的输出。R183,BC137 决定1D8V-S5
的存在时间。

网友:
3楼分析得真不错,感叹呀

网友:
好象1D8V-S5不是一直存在的,只是上电时,存在很短的时间而已,这个电压有什么用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短了 ,理论上有7秒多了。

网友:
楼上忘记算mos管gs的开启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