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显卡加焊GPU问题

楼主(2010-10-02):
为什么我加焊AGP显卡  像5500  5200  原来是花屏,加焊过后就不亮了。什么原因,温度我设置好的。加焊PCI-E的都没事,成功率很高的,而且我是等到GPU锡珠融化后就立即关了,没等档位跑完,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引起考坏GPU的,什么原因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
你说的有可能是那问题

网友:
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显卡维修,成功率比较低

网友:
因为温度过高而引起考坏GPU的.我就曾经考坏过两个5200。

网友:
我焊GF5200以下的没有一个成功过,加是焊了全不亮不认卡

网友:
啊,这样呀。但是温度我控制的很好呀。等待锡珠刚融化我就关了BGA了。为什么呢!

网友:
有铅的显卡,温度要设低一些。

网友:
52的一般显存坏得多。加焊好的很少,花屏不要一下子就焊GPU。很容易搞坏的。先检查外围先,

网友:
外围都检查了,没问题,没焊之前是花屏   加焊后就不亮了   跟显存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