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1600k3h 响5下,灯全闪,

楼主(2010-10-02):
1600k3h 响5下,灯全闪,不知是报什么错

网友:
如果字车不能移动,检测CR MOTER 和LF MOTER 及其他们各自的驱动电路是否正常,特别是有2个黑色的芝麻豆大的FUSE.
如果字车能移动到左边,抖动一下,检查下面的字车初始位置传感器,传感器如果也正常,一般情况下是主板检测不到打印头,严格来说是检测不到打印头的温度,请检测相应缆线。

网友:
把打印头拆下,清洁后好了,谢谢

网友:
打印头拆下,清洁后好了,这么简单???????

网友:
小小经验分享下,给我们这些新手,了解多点,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希望各位都能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