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50c 15寸的液晶花屏求助

楼主(2010-10-02):
此液晶现在花屏,我想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事。

1、电源板到驱动板上的电压为3.3V,现在用通用驱动板,由于电压不一致,我只接on和地,驱动板另外供电,现在插电闪两下就黑屏;
2、我还用导线把电源板的3.3V和电源板的ON连在一起,单独插电,也是亮下就灭,电源板检测驱动板上的什么信号啊?3、而用原来的驱动板灯管却能成功点亮,只是还花屏;原来的驱动板上面有两个3.3,一个on,一个adj,两个地,没有别的了

请各位帮忙,通用驱动板我代换多次了,不知道电源板怎么像是保护呢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到底是黑屏还是花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是花屏,想试下是不是驱动板的事,因而用通用驱动板试下,可无法点亮灯管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通用高压条能够点亮,可用通用驱动板连原来的电源板无法点亮,见上面详细说明,现在判断为屏的问题,不懂屏电路,不修了,有高手提好的建议

网友:
你可以用原高压板不动,驱动板换成通用的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都不用换,,原电路整套不动,焊三根线至通用驱动板,插屏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也修过好多液晶了,换通用驱动板我是会换的,一般都是连电压、地线、开关线,现在是连完后亮一下黑屏,通用驱动板的电压我单独供电,只连地线和开关线到电源板也不行

网友:
将原电源板的3.3V接到通用驱动板的5V转3.3V处;或者单独供电,然后在原电源板3.3V接个负载电阻试试。

网友:
期待楼主的答案,想学习下哈!

网友:
后来用通用驱动板和通用高压条,点后还是花屏,看来是屏的问题了;
为什么原来来没有通用高压条点呢,是因为此机电源板的接口为大口,我没有小口的转换线,接线有些费事,现把方法呈上:
1、找了一个废的灯管线,用剪刀剪断,剪断处焊接四个短的铁丝(从新电容的两脚获得);
2、该显示器为两灯管接头。我把方才焊的灯管线铁丝,分别插在灯管接头上;
3、通用高压条为四灯高压条,肯定点不亮,为了方便测试,我又找了一个双灯管,单独插在四灯高压条上,显示器的订管也插上,呵呵,这回变成四灯的显示器了,只是有两个灯管在外边;
4、接地电源,开关线和地线,找到屏线,插电还是花屏,测试完成
注:以上测试比较麻烦,原于本人地处县城,配件不全,要是有两个高压条,有大小口转换线,就不用这么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