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10有3V 5V 不触发。。在线等。。急。。

楼主(2010-10-02):
tcl k10有3V 5V 不触发。。待机正常。。开关键有5V 按开关开关键有电压变动。。有待机0.05A电流。。EC回焊过了。。请问是EC的问题吗?????????????????????????????
不触发

网友:
请说下EC是什么芯片的,南桥晶振EC晶振有没有》》

网友:
IT8510E 0420-dxs 的EC 南桥晶振EC晶振都有电压差拉。。。谢谢

网友:
有待机电压查EC和南桥啦!测关键点的各种信号

网友:
EC发到南桥的信号PWRPTN SW信号?

网友:
io 工作条件查下

网友:
这个IO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你的板子的代工号码是什么 想找个图纸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