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n neo v2 奇怪问题

楼主(2010-10-02):
一V星k9n neo v2 点不亮问题,上CPU,上内存,一通电,风扇就转,复位灯常亮,用镊子短路PWR跳线关电后,用镊子再短路PWR跳线,要反复短好几次才可以触发,有时候才可以顺利跑完代码,有显示,点亮后直接拔掉电源线后,再插上电源线,故障依旧,请大师指点?谢谢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桥空焊了吧 这板子桥好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