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和复位问题

楼主(2010-10-02):
今早接了块主板   来的时候是开机不到10秒就灭  测量CPU供电无短路 加焊座后好了  但是CPU无供电 南北桥无供电  全板无复位  电源肯定没问题 又加焊了一次CPU座,故障依旧  请各位大侠指点  小弟在此谢过之!  在线等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没弄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加焊座后好了  但是CPU无供电 南北桥无供电  全板无复位      LZ问你下。 都好了。怎么没供电。别人能看明白你的意思吗

网友:
维修思路不一定正确,象这种掉电的板,先拔了4Pin电源再试上电,如果还掉电,要查的就多了。开始就干U座,说不定故障扩大化了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加焊座子之前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供电都正常那么就是你把座子焊坏了
  如果一样的话  先查内存供电  再查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