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2100 不开机

楼主(2010-10-02):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机器,用电池能开机进系统。用电源没任何反应。。测试电源板块正常。高手帮忙 用电池接电源都能开机,不能充电,把电池取了不能开机。电源是好的,保险电阻是好的。
不开机

网友:
老兄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点,用电源时候电池是不是已经下了?如果是单独用电源点不亮重点检查下接口 还有先确定你那电源是不是好的,电源OK 接口OK就重点查下保隔电路上的保险电阻。电感,小弟拙见,说的不对大家见谅了

网友:
上面说的对,

网友:
大多保护隔离那块

网友:
只用电源时公共端有电压吗

网友:
保护and隔离。
查查?

网友:
冲电心片工作条件,看下有没有AC OK信号 AC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