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进水维修思路

楼主(2010-10-02):
本本主板进水,导致不开机也不知道烧了哪些东西,无从下手

网友:
送修吧!

如果你的修本的话。找师傅吧!实在不想找的话。。

烤干水,目测有问题的处理好了。打对地阻值。。上电。。。。。

网友:
先用热风枪 调80度全面吹一遍!再测短路 无短路 就上电看电流多大。根据电流来修

网友:
放一边风干,也许会自动好了。我的一款东芝笔记本,送到维修部,放了两个月,都没法修好,最后扔在一边,又过了3个月,好了。类似的问题,还有一块显卡,返厂,说BGA坏,没法修,扔了一段时间,好了

网友:
那你不是发财了啊。大哥?